我是新手我不会拆液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告诉我吗??

楼主(2008-07-12):
我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网友:
是啊,我也急救啊!只要是好东东,花点钱也值得!

网友:
等待回答 啊

网友:
把螺丝拆净,拿短把扁口螺丝刀捌卡扣处,拆多了就好了,要胆大心细,一般拆不坏

网友:
嘿嘿!我发几张片片给大家看看,是我以前修联想显示器时照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关键是细心,大胆,多动脑.

网友:
虎子虎子 非常感谢!!原来里面也满复杂的!!

请问你有换按键的图和方法吗 : )

网友:
我想就算是給你資料~也不見的會有多大的用處!

拆 LCD 最重要的就是多拆累積經驗!~還有要細心+小心!~因為你拆斷了~是買不到的!~會造成很多糾紛!~

拆 LCD 我給你幾個步驟~因該可以適用絕大部分的LCD

1.首先當然是要準備好,拆LCD的工具~一般大多數人多是用 "一字起子",如 虎子虎子的貼圖~但我是用自己做的塑膠工具來使用

2.LCD 底座通常一定要拆掉,所以你必須好好觀察!~如何把底座整個拆掉
拆掉後~你就會發現~原來有一顆螺絲還鎖住LCD

3.拆掉all你看的到的螺絲

4.準備2枝 ~"一字起子"~沿著LCD邊緣~慢慢撬開即可 (這邊很難敘述,總之就是靠你多拆就會了)

END

网友:
严重支持楼上的做法,对于扣具最好用塑料做的工具来打开,金属的工具易划伤外壳或弄破。

网友:
買幾台壞的練習,多拆幾次就會了,要注意螺絲,總之熟能生巧

网友:
用电话卡

用电话卡很好用的 一别就开

网友:
图上很明确了,看图一步步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话卡挺 合适的 不会弄破

网友(2009-04-10):
初学液晶,对这方面还是比较菜的

网友:
如附件,冠捷福清厂专业拆后壳人员飘过……

网友:
液晶体板上的分辨模块和四周的线。弄断了神仙都难救:)大家切记要小心、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