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OYBOOK R53开机宕机问题求救,急!急!急

楼主(2008-07-12):
BENQ JOYBOOK R53开机宕机,屏幕上只显示如下字母:
INTEL 915GM/910ML ..PCI ACCELERATED SVGA BIOS
BUILD NUMBER: 1223 PC 14.8 04/14/2005 16:00
DEC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

注:开机电流跑到0.67,侦测卡跑"4A 59"

网友:
BIOS资料损坏或丢失刷下BIOS就行了

网友:
先把所有外设拔掉看看能不能进BIOS,如果不成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是的啊,可能是BIOS的问题啊,你放下电试下啊

网友:
放电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先排除外围在解决内部,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请各位DX提供一下BIOS好吗,先这谢谢了。

网友:
应该从简单的开始!先放电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