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69VM-S2的疑问

楼主(2008-07-12):
此板上诊断卡不跑码,上AM2假负载,测得核心供电为1.55V,PG和复位都是1.8V,VTT0.95V(假负载上标是1.2V),以前也没有碰到过AM2的主板,请教各位,核心电压(1.5) 和 VTT电压(0.95V)正常吗???

网友:
认为正常

网友:
我愚笨~既然CPU供电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跑码的?(诊断卡上没有任何数字)
另内存、显卡供电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