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11A

楼主(2008-07-12):
类似1117一样,待机时竟然第1脚有5V电压,第2脚3.3V,第3脚1.8V。

请高手解答一下,我这张板是845的,故障应该是复位电路故障,因为待机时没有3.3V电压,会不会跟这个H11A有关?

网友A:
看下A14脚的电压是否和此元件的引脚相连来进行下一步的维修.

网友:
待机时没有3.3V电压,怎么会加电?如果没有加电怎么会是复位电路故障?

网友:
呵呵,我说得含糊了点,对不起,是待机时,Reset脚没有待机3.3V

网友:
我测了另一张845的主板,待机时Reset脚是有3.3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A14脚的电压是否和此元件的引脚相连来进行下一步的维修.

可以教下我,怎么量A14跟这个H11A的电压相连吗?

网友:
呵呵,sorry sorry
又是我糊涂了,触发后,RST脚有3。3V电压上来了。
应该不是复位电路故障。

可是奇怪的是,PWM脚触发后应该是被拉低电平的,为何还有5V电压的,怪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PWM是CPU供电控制的!
上电时只是瞬间短接,拿开后电压又会回到正常!

网友:
感觉你基础都不怎么懂,还是先多看看基础区的资料吧!

网友:
恩,会努力的,以我现在的水平,应该还查不出这张板的故障所在。好痛苦。

网友:
我有块H11A 中间写有333BJ      1脚是0V的,板已不在,要不可以看下.

网友(2008-12-11):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块845板子,在南桥边上也有一个H11A,开通通电后,南桥很热,所以怀疑是它的事,但手头实在没有这样一管子呀。所以问下论坛的前辈们这个能用1117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