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76拆尾板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8-07-12):
各位大侠:
  公司里的飞利蒲107S76,亮度老是调不上去,对比度和亮度调到最高后一片白茫茫的,但感觉还是不够亮.论坛里请教大家,好多大侠说,检查G2(加速极)对地的电容是否漏电,附上尾板上的电路图,G2这条线路上有三个电容呢,但却都是没有极性的电容,而且耐压都为2KV,不知道大家所讲的G2对地电容是不是指这几个电容?另外我想练习拆下尾板,但尾板上有金属屏蔽罩,而且还有许多对地的插头插在金属屏蔽罩上,我想知道:
1、拆尾板之前要不要先焊下包在外面的金属屏蔽罩。
2、如果已经把金属屏蔽罩拆下来后,但尾板还在管上时,可以加电来测量灯丝、阴极、栅极、加速极的电压吗?能检测得到这些电压吗?此时对地应该选择哪些地方,选择大板上的一些公共地可以吗?
3、拆尾板时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怎样才不会弄破显像管的玻璃壳?
4、在完全把尾板拆下来后,可以加电吗?这样是不是会有危险?

网友:
不知道电路上传后怎么显示不了!

网友:
1、拆尾板之前要不要先焊下包在外面的金属屏蔽罩。
-------------------
要。

2、如果已经把金属屏蔽罩拆下来后,但尾板还在管上时,可以加电来测量灯丝、阴极、栅极、加速极的电压吗?能检测得到这些电压吗?此时对地应该选择哪些地方,选择大板上的一些公共地可以吗?
----------------------------------------
可以。你看下,有专门的地线脚。

3、拆尾板时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怎样才不会弄破显像管的玻璃壳?
----------------------------------
取掉尾座上的硅胶,再拔掉尾板。

4、在完全把尾板拆下来后,可以加电吗?这样是不是会有危险?
--------------------------------------------------------
可以,要注意聚焦极和 阳极离接地脚远点。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RGB阴极的PP值,如果达到40V,说明电路正常.  如果此时对比度不足,是管子不良.

网友:
这位楼主仁兄需要突击基础知识。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向你们学习,也向你们看齐!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向你们学习,也向你们看齐!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向你们学习,也向你们看齐!

网友(2008-12-08):
虽然我已经无数次这样做而不出现任何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小心点好。
我以前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确认一下管座聚焦极是否打火。

网友:
亮度不够主要是G2的电压不正常影起的。还有就是显像管已老化了。也用不了做哪么多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RGB阴极的PP值,如果达到40V,说明电路正常.  如果此时对比度不足,是管子不良.

用数字表交流档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