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问题

楼主(2008-07-12):
一个15寸的杂牌CRT, 现象是屏幕很白,且带回扫线, 量高压包上G1电压为0V ,而正常应该是-100多V , 其他电压都正常,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如果是直接测包上的G1还是0V就是包坏,反之就是包上G1脚后面的电路有断路了。

网友:
可能是G1的二极管烧了

网友:
G2是多少伏。还有其他问题也有种故障也是这种故障显示

网友:
边动不动就高压包,先查查其它.

网友:
LZ测量G1 是0V   请问是否是在开机的时候测量的呢?  因为G1在开机的瞬间踩有电压 , 一般在 30-100V  之间,
  高压包坏引起这种问题的比较少,  重点应查  G1  G2  电路!

网友:
屏幕很白~~图像有显示吗~~从有光栅来说~~行部分基本正常~~~如有图像出现~~很白的话~~调加速极~~如效果不好的话~~就进工程模式调整看看

网友:
查G1电路咯。首先看高压包出来的二极管坏了没。在跟着电路查。

网友:
今天换了个新、的高压包,故障排除了, 他这种高压包只有个聚焦极,其他都没有的,加速极是靠CPU控制的

网友:
有些机子G1是接地的,所以电压为零很正常。

楼主也没说清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