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的疑惑!!!

楼主(2008-07-12):
我这有好几快硕泰克939的板子,型号是SL—K890-939RL,都是重启后不亮,有的是重启后没有复位,有和是复位狂闪,而且都是刚开机可以重启还可以,但是一过20多秒就不中了,用力压南桥就可以,南桥我加焊过还是不行,请问这有可能是南桥不良吗???
重启

网友:
用BGA专用焊膏加焊或把南桥拆下来重做BGA

网友:
见过几快都是坏时钟IC

网友:
既然发现了下压SB,情况改 善
那就是SB空焊了
如果屡屡加焊无效,只有取下来重新植球了

网友:
应该不是坏时钟IC,因为只要不重启进系统玩游戏都没有事,凡是一重启就不中了

网友:
我也有一快板:只要不重启进系统玩游戏什么都正常。
只要一重启什么也不可以玩了。检查好几次也没查到故障。
不过能放一个小时还可以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