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开机即掉电的维修

楼主(2008-07-13):
T40,5M短路,PCI4520冒泡,声卡旁的VR5-LP39851也短路了。更换后,待机电压正常,3V 5V 1.2V 1.8V都有,待机电流0.01。

触发,电流升至0.02,也就一秒,马上掉电。代码卡也是刚要显示就一闪灭掉。此时无待机电流,测试TB 63、64两脚电压为零。断开电源再插又正常待机。

南桥换过,下面不知道该怎样确认短路点了,请高手指教!

补充:CPU核心3205更换过,三个1845确认都是好的。

网友:
3,5V后面的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你是换过南桥以后出现的这些故障,还是没换南桥就有, 我看应该测量一下3大桥的阻值来看一下好坏,没问题的话,就只有用稳压电源烧5V了看哪个片子有问题 ,因为故障由5V短路引起的,我看还是桥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测量下3V和5V正反向阻值正常不 应该是有后级轻微短路吧?

网友:
3V,5V的转换及负载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转换电路有问题,个人觉得不好烧啊。总之我是没有办法烧啊

网友:
看看CPU瞬间有没有电压,没有就是电源管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