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716亮綠燈畫面出現一秒即不亮?

楼主(2008-07-13):
請問有什麼解決思路,困惑中...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thank you~請問該檢查那裡呢?

网友:
灯和高压 (攻参考)

网友:
剛測了一下,一開機有畫面且正常,但一秒後即閃橘燈,我再關機再開機就有畫面,但1秒後就又橘燈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下图的板子,如果是的话,就是通病~~~~~~~

网友A:
你备有灯管吗?有的话就把屏的灯管一根一根的取下,用新灯管来判断,看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然后再做定呀、

网友:
不是圖中的板子耶,這台AL716是電原及高壓板連一起的,燈管的話我沒有備品可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备有灯管吗?有的话就把屏的灯管一根一根的取下,用新灯管来判断,看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然后再做定呀、

=========
這位兄弟的意思是說~把一邊燈管連接到電源背光2合一板的接頭~~"拔掉"~~你接上好的備用燈管~這樣來反覆2次來檢查燈管~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390-1-1.html

這邊是我之前發過的DIY燈管測試的文章!~~

网友:
高压板查吧,没有必要取下灯管啊, 太麻烦,用好的高压板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单灯高压一根一根灯管试试可以查出到底哪根管子有问题
再一步一步往高压上面查!!

网友:
灯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燈管已換過,情型還是一樣,沒思路了,請各位先進再提供一先意見,我附上電源高壓板的圖

网友:
测量960G控制的右边的两个8脚芯片电压
没有就换
有了则考虑灯管接口处几个蓝色电容。
你试试。

网友:
先謝謝刀師傅,再請問我要量那個針角的電壓呢?

网友:
補充一下,再關機時有聽到"好像電流的高頻聲 吱...."

网友:
自已再頂,求Acer AL716電路圖紙,自已修看看囉

网友:
能听到叫声应该就是高压板上的高压问题!跟灯管关系不大!

网友:
十有八久是高压上的变压器有局部短路!你量下看!

网友(2009-04-27):
請各位前輩提供Acer AL716 Power IC(U801)編號及SMD電阻(R819,R819A, R820, R820A)數值, 板子上的此二元件燒掉了, 看不到. 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