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WINDOWS下测试显存的软件

楼主(2008-07-13):
可以WINDOWS下测试显存的软件,运行时间要比较长!

网友:
都支持,集成显卡也支持,主要是测显存有没有出错!

网友:
测试过了,可以用,就是时间太长。

网友:
能报那个地址错误吗,好定位坏县存

网友:
用用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东西没有意义,
有关硬件底层的测试,DOS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试过了,时间太长了,什么显卡都可以测试.

网友:
ATI的也能测试吗?

网友:
这个软件太慢了!我试运行了,要半个多钟头,实际使用的意义不大。不过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那很好啊!实验下自我子

网友:
都进入windows界面了还有必要测试显存的好坏么?

网友:
我虽没有权限看,都顶下吧

网友:
显卡坏了,很多时候进不了系统

网友:
看了大家都不好,就不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2008-08-15):
要一个看看 能不能用.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