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寸彩显锁屏

楼主(2008-07-13):
我的一台TCL彩显,电脑开机后屏幕中间显示菜单,而不是显示桌面.不可调.不用碰它菜单里光标乱跑,哈哈好像喝醉了!
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检查发现它的按钮有问题,菜单按钮电阻值太小,影响到退出按钮的阻值也小.我用酒精擦过,变化不明显.将菜单按钮焊下来,一测量它又变好了!所以我又把它装了回去,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还是换掉稳妥些,我就备了很多开关

网友:
只本按钮一有问题都是换新的,这种问题还来问, :L :L :L

网友:
好的,我准备更换按钮.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