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烧C5707(已解决)

楼主(2008-07-13):
我的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像这样.下边那路热,还没修好.谁有Q7T4的一体板支援给我,我就不修这个了.

网友:
为什么不修了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啊?

网友:
电源一般是好修的,要细心.

网友:
为什么不修了呢。。有时候这个也很好修的。细心点,一般都能修好,就算你能卖到板子,也是二手的。我觉的还是修一下好,坛子里的高手也挺多的。把故障现象给大家说说,大家帮你一下。

网友:
感谢兄弟们鼓励!!       我这台显示器修两星期了.刚开始我以为查到是高压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到掏宝网店买了4个C5707,两个3A保险,两个11906场管,怕不保险还要了两个0.22电容.但是装上以后,亮一会儿又灭了,一个C5707和那个保险烧了.听朋友话我又买两个高压线圈,换上以后上电试验,20秒不到那一路元件都发热,我立刻关机了.仔细检查发现11906管脚处铜皮翘起,我没有电路图,但总算找到那个贴片管子Q801应该连的管脚.连好以后试验开机,20秒后那个C5707还是热.关电对照另一路测量参数都一样....我没思路了.....还有就是那个Q801贴片三极管面上有个小包,是不是坏了?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上面的图片是摘别人的,我的型号是明基Q7T4,也是FP71G ,没有+号,与这张照片很像的,只是两板之间连接插头不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Q801贴片三极管面上有个小包"坏没坏用表测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啊,BENQ的机子好修啊

网友:
直接加个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刚修理个是烧3A保险管,2个C5707,11p06的,全都换上,就OK,还有记得电源及高压板加一偏焊,这个FP71G最爱虚焊。

网友:
嗷!我打错了,怀疑 的三极管是Q804,用万用表量与另一路的参数一样。我板子号:48.L8302.A30  有修过的朋友多指教。

网友:
实在不行弄个高压板来替代他的这个高压板  把地线 12V  on/off这几个线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LZ你上按键的图我看看好吗

我的是FP71G+U也是刚刚坏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要什么图?你的显示器什么现象?   13楼的兄弟,我借用了你的图片,不要介意.我自己拍的不如你的清楚.谢了!

网友:
现象是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818-1-1.html

我想自己换按键 : )

网友:
把5707全换了,把电容也换了,这是他的通病,如果这样太麻烦,可以加块高压板,30分钟搞定。

网友:
烧掉的 一定要换。。。。不能虚焊。

网友:
换了如果还烧的话,还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网友:
明基的问题最多,难搞的也有。。。

网友:
哈哈!好兴奋!问题解决了!是电感虚焊,我全面补焊了一遍。啊,还是自己不够细心。
我刚修好一台TCL,是按钮问题,好查。接下来想看一台联想液晶是什么故障。

网友:
换很省事啊,线就几根好接

网友:
那些5707,11p06,小变压器,小保险都换了吗?

网友(2008-11-26):
BENQ液晶显示器Q7T4

长风你好:

请问BENQ液晶显示器Q7T4,电源板上的有一个管子型号是GKLJ2523买不到,能拿什么管子代,它的参数能告诉一下吗?它的各角到控制板的电压分别是多少?请指点。

                                                     谢谢

网友:
请问BENQ液晶显示器Q7T4

请问BENQ液晶显示器Q7T4,电源板上的有一个管子型号是GKLJ2523买不到,能拿什么管子代,它的参数能告诉一下吗?它的各角到控制板的电压分别是多少?请指点。

                                                     谢谢

网友:
把降压电感补一下焊     升压管和升压电容都给换了  再通电试哈

网友:
换了C5707等元器件还是不行啊.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