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遭雷击

楼主(2008-07-13):
我有一台17"CRT显示器,因打雷中间中有一条5厘米长的亮线,请大侠指教。

网友:
汗,你的显示屏除了有个5厘米长的亮线外,有其他图像不?

或者说,你的显示器打开后,黑屏,中间有条亮线?

我小白,看不懂你说啥意思……

网友:
把场工作电路补焊一遍,还量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场快 坏了 ,   ~~~~~~~~

网友:
雷击多数是烧滤波电路.查一下.

网友:
检查场供电部分~~~~~~~~~~~~~~~~~~~~

网友:
场芯片坏拉,换一个呀。。。。

网友:
是不是场供电烧了。;;;;;

网友:
线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

线是固定的,还是开机就灭的?

有线的时候,图像有没有?

什么都不说.那就是显示器坏了.送修吧.

网友:
线是水平的话,一般为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5CM长亮线?
感觉有点像菜单/视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