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ATI 9600 显卡问题加焊后的一串问题

楼主(2008-07-13):
一台 IBM T40 画面花。加焊9600 后给客人使用一个月后。客人回来说usb 全不能用。客人同意我们给他拿机后usb 是能用的,请我们修此新问题。

更换南桥后初试能开机,先用专用主板清洗济清洗一下主板,放一旁等干。不料同工以为板子刚焊好,未全干情怳下代为测试,不能开机了。

重换南桥后机子终于又能开了,但跑85 89。估计为安全芯片问题或显卡因换南桥时弄虚。没有代换的安全芯片,只好试加焊显卡。生怕弄虚南北桥(因为真的只在显卡的旁),加上厚厚的箔保护,在北桥下都加一小箔保护。

上bga 加热到显卡能动马上停止。上电测试有待机电流,加电后一秒内测试卡00 FF 后马上掉电。其后发现北桥底的箔忘记拿走。拿掉后再试机情怳不变。

想请教各位大师这应是什么问题?是那小小的箔胶带 (2cm x2cm 左右) 的问题吗? 现在还能修吗?

网友:
机器能照你这样修,哈哈,下不为例吧.

网友:
箔胶带是导电的!估计北桥over了还有相关线路

网友:
LZ和我一样好粗心哦

网友:
换板吧,象这样一直修下去你麻烦客户也麻烦

网友:
而且修好了估计也不稳定哦~~

网友:
我就是一个马大哈 看来你也差不多了

网友:
北桥真的挂了?做北桥很麻烦的。
很怕搞坏显卡,它上面有两个显存的,看来很难做上去。
虽然换板是简单,但能修好才能增加经验麻。

各位大师能否分析一下是否真的坏北桥?

网友:
不一定是北桥啊,很有可能是显卡上面的显存短了。

网友:
本想先换一下南桥显卡, 心想不如先加焊再算。加焊后主板回到以前8589的情怳。可能要用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 了,明天试试。

网友(2008-10-30):
版主你真强,  主板可以 这样被你修  呵呵,  它命真好哦,  要是我的 话直接要客户换了 算了

网友:
哈哈
我以前有此,也是忘记了,没干就开机了。300块钱收的笔记本。高兴的忘记了。
开了一下,就自己关机了,郁闷了1个礼拜结果桥挂了。。报废了
,从此我给顾客修板子很小心。吃一堑长一智、

现在加电前,我一般都仔细检查

网友:
楼主测量北桥挂没,如果没挂,可以考重新做显卡

网友:
LZ你那是T42的机器,你在做显卡之前应当进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