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接了一台三星753dfx的机子,故障:接信号线不亮

楼主(2008-07-13):
前一个月也是接了一台同型号,同故障的机子,不接主机显示器能显示logo,各组电压也正常,一连接上主机就没高压,行供电从153伏变为50伏过了二秒又变为25伏,指示灯一闪一闪,把信号线从主机拔开,显示器又能显示logo,信号线我已查过没问题,vs-in,hs-in的线路也没发现什么短路,测vs-in电压0伏,hs-in为4.3伏,vsync-out0伏,hsync-out为4.4伏,刷过数据还是不行,请教老前辈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搞死了,一样的故障,怀疑是视放的问题

网友:
古大哥,我也想换块cpu试试的,可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cpu,真的难倒了.

网友:
你把CPU的HV输入端吸空。测一下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这是三星的又一通病,遇到过二台这样的问题,没有U没有搞定!

网友:
好了好了.换MCU!!!!!!!!!!!!!!

网友:
不一定CPU的事,ROM数据坏了也是这样的,如果开机有LOGO,一般为数据损坏

网友:
我的是行福窄,中间细,上下宽,图像占总面积的一半,工厂模式也调不开,场块检查了,不知和MCU有关不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vga头线断了……

网友:
无语了。
三星进不了工厂模式,要调的话只能专用设备和软件。(LG  SONY也一样)
行福窄,中间细,上下宽,图像占总面积的一半--------------查TIP122 C极相关电路。
建议你报名CRT维修班。
今天刚看到,顺便帮论坛做下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