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7430DFS主电源各组电压输出偏低如何维修?

楼主(2008-07-13):
请问:三星7430DFS主电源各组电压输出偏低如何维修?80V变为50V,500V变为30V,6.3V变为3V,15V变为7V。

网友:
断开 次级负载  ,测量电压是否能回升,先确定是不是 次级负载过重把电压拉低

还是电源自身有问题

网友:
楼主。断开负载试了没有呀?
在看看电压怎么样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先判断是负载问题.还是电源本身问题.可依次断开各组负载电压来确定.

网友:
好了,把电源部分的电容,电阻都换了,输出正常了。

网友:
电阻应该不管事吧?就是管事也不用全部换了吧?

网友:
电源电容其实很少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您换的是 那几个电容几个电阻呢 ?   维修思路又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