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电源变压器吱吱响

楼主(2008-07-13):
来基地很长时间了,今天第一次发帖 ,高兴啊,昨天接修的显示器客户说里面吱吱响,可以开机图像有干扰,字符抖动,以为是小问题呢,不就是高压包漏电嘛.拆机一看高压帽很好,没有打火的痕迹,加电再次听了下,感觉在电源变压器上,以为是负载过重,重点先放在行电路,可是量电压也是正常的啊,电压56v,把后级一路路断开还是响,奇怪了,难道出发点错了,又把问题放在电源上,300v电容,3842,换了还是响,郁闷,在网上搜了下,发现了个帖还真有,大多说是磁芯松动,这个没有发现.有位说是 电源部分取样电路里的上偏知电阻120K变值,就这么一句话也没说具体位置,哎,自己找吧,在3842的二脚出来的连一可调电阻发现这个上偏电阻,确实阻值变大了,原来是120k变成300多k,换了后问题解决,

网友:
HPC大板显示器.电源部分吱吱叫.输出电压偏高.反馈支路上有电阻变大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台一样的,别人也换了300v电容和3842等,那电阻好像是封可调的胶水腐蚀的引起变大

网友:
原来是120k变成300多k, 那么56V怎么可能正常啊.

你在骗人呀.

网友:
第一次发帖有褒有贬啊,继续努力啊

网友(2008-11-14):
我遇到的问题也是电阻变大引起的,可调电阻变大.换上同型号的就OK了.
当然电阻变大后输出电压有所升高.不过也就60多伏.不是很高,所以工作还是基本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