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ER7377XE的显示器行管击穿后为何引起主电源各组 ...
请问:ACER7377XE的显示器行管击穿后为何引起主电源各组无输出?

楼主(2008-07-13):
请问:ACER7377XE的显示器行管击穿后为何引起主电源各组无输出?3842也不正常,只有7脚有供电15V,其它各脚量不到电压。
显示器
ACER

网友:
行管 击穿后 导致行电流增大 电源负载过重 而烧的电源

网友:
行管击穿.行供电支路负载加重.引发电源负载过重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