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3):
昨天接个6Y的盘~~故障为不转~~经检测是一个八脚的管坏啦~~~该管的位置在板的右下角~板上标有Q500~~管上标为W530~我看过几块6Y的板~~板上的标号都是Q500的~~可管标的不全是W530~~~该管应是产生一个负压4.9V左右的~~请问那位朋友有该管的资料参数~~请给介绍下~~谢谢!
资料

网友:
如果不懂的话量一下个个脚看跟那个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可以换个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