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那位大哥 知道DELL PP01L 这个机子,电池不充电问题

楼主(2008-07-13):
昨天接了一个机子,是DELL PP01L 的老机子,问题是电池不充电,电池好的,不知道那位大哥知道这个问题
DELL PP01L  这个机子老看出这个问题,以前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吗???再量量借口电路的阻值是不是正常呢?重点查看充电电路吧~~~~~~再给你发一部经典帖,希望可以帮助你哦~~~~~
一波三折修T42

一位在江苏也是修笔记本的朋友,接修了一台T42,USB口不能用。因为没有设备焊BGA,发过来让我帮他弄。到手后开焊,没料装桥过程中,听见“啪”的一声。冷却后仔细看,也没发现哪里有异常。上电一看,FF了,估计南桥给我焊挂了。手上没有能用的桥了,于是订了几片DBM,65一片,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更好的价格。
    新桥到手后重新焊,这次挺顺利。装起来开机,测内存容量,报0271,设置时间,一切都是一副很正常的模样。关掉再开机,又是测内存容量,报0271。晕,怎么又要设时间?掌托拿掉,测一下电池,有电的。对图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接口边少了个隔离二极管。想想第一次装桥的时候啪的一声可能就是这个小东西给我焊爆了。
    再次装好,这次真的没问题了,给朋友发过去。朋友到手后说报0182,我说可能无线网卡运输过程中松动了,你重装一下。后来没打电话过来,估计好了。
下午又打电话过来,说装上电池关机后充电灯常亮。我晕,我让他先看能不能充放电,结论是可以放电但充不进。又让他测了下电池接口几个PIN的对地阻抗,都没问题。我说你再发过来吧。此处注:为了省快递费,第一次发过来的时候没发电池。
    机器到后没有立即动手, 上网查了一下,说可能跟EXTPWR这个信号有关。我在QQ上问了下论坛里的林马兄弟EXTPWR是指什么?林马兄弟回复我说EXTPWR就是相当于其它机型的ACIN,用于Adapter的检测。这里要再次感谢林马兄弟,他是一位维修IBM机型的专家级人物。

    具体检测后发现EXTPWR这个信号无论在插电源还是插电池的时候均为低电平,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下,它的工作过程应该如下:
     当插上电源时,16VSRC经过12V稳压管D9降为4V左右的电压,加到Q73的G极,导通Q73,拉低EXTPWR,EXTPWR连到H8、PMH和TB,告诉这些芯片现在机器接的是电源。
    当只接电池时,16VSRC没有电压,Q73截止,EXTPWR在VCC3SW的作用下为高压平,表明现在机器只接了电池。
    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更换掉Q73后,接电池时EXTPWR升起来了。但是插电源后,EXTPWR再次变成恒低,再测发现D9击穿了。同时更换后,故障现象再次变成:EXTPWR接电池正常为高,接电源后也能正常拉低,但是拨掉电源后无法恢复为高,只有把电池重装一下,才能恢复为高。
    后来把Q32拿掉,发现一切都可以正常了。换了一个Q32故障依旧,这次问题聚焦到ISYS这个信号上了,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具体做什么的,但它往OUT那个方向是相当复杂的。先换掉ADP3806看看,更换一个ADP3806后居然好了。

网友:
注明版权:此贴是无边思绪7.11日在本论坛发的一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