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F705上的电阻R807阻值是多少,谁帮我一下谢谢。(已解决)

楼主(2008-07-13):
17寸纯平显示器ACER AF705上的电阻R807阻值是多少,谁帮我一下谢谢。
该电阻位于正中央的最上方,由于烧焦了不知道是多少,请大家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另外问一下,引起这个烧掉的,多是哪些引起的,要注意哪些。

是由于高压包坏引起的烧电阻,此电阻在高压包的左边。

网友:
查一下这个电阻在什么电路上.具体起什么作用.也可参考其它显示器相同电路估算出这个电阻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