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TML/S主板不显,,跑C1 到2D又重跑就是不停的这 ...
华硕P5GD1-TML/S主板不显,,跑C1 到2D又重跑就是不停的这样跑

楼主(2008-07-13):
一块华硕P5GD1-TML/S主板不显,,跑C1 到2D又重跑,BIOS,IO,时钟都排除了,大家有没有修过这种问题的啊!
华硕

网友:
我的是CI-C3-25停了,正等着编程器刷BIOS那

网友:
详细检查内存相关

网友:
同意斑竹的说法,跑C1-2D再继续循环跑,理解一下很明显跑不过内存嘛
详细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NB是否虚焊
取下COM芯片再试

网友:
内存相关测试点,不行就取COM芯片,再换IO和BIOS。

网友:
楼主把BIOS备份一份给我行不,这是华硕代工的,网上没有,我的板子插上电源不开机,指示灯亮,时间长点南桥挺烫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 ,这好像是显卡不过啊!巳经过26了到2D就再继续循环跑,我觉得是北桥挂了,就还给客户了,BIOS也没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