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度拆VGA座,塑料熔了

楼主(2008-07-13):
可能是无铅的,本来调310度,风速5,吹几分钟焊锡好象不熔,调到350度,吹一分多钟终于可以拆掉了,但VGA座的塑料熔得很难看。
我调回310度直吹一下塑料,发现这种温度也会熔。
请教一下大家,会不会是风速太大呢?我用的是安泰信8205

网友:
VGA座还是比较好焊的
LZ多练习两次就好了
一般还是不容易把塑料弄化的
[
]

网友:
你讲的VGA座是集成显卡主板上的吗?我的方法是先用烙铁配合吸锡器清理一下焊点上的锡,再用热风拆焊很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有这种想法,特别是大的那两个固定脚,看来非要吸了锡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的温度和风速合适吗?

网友C:
是的 吸锡后就容易多了

网友:
风速太大了,温度也太高了点

网友:
温度不算高,只是风速大了点。
我用一台安泰信850D就把SB拆了,温度350,风速3,主板有轻微变形,但基本还算平整。就是SB没法再焊上去。
[
]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我还弄不懂风速和温度的关系,AT8205是恒温的,风速高和低吹出的温度都一样,温度310吹几分钟都吹不熔,只好调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温度不高,380都没关系,关键是风枪要转,不能直吹不动.必须把VGA座周围的PCB板加热到焊锡的溶点.

网友:
拆前用烙铁上一点松香及低温焊锡上去.好点

网友:
我都用风枪+吸枪拆 很容易的,找几个废板子多练习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