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上假负载一切正常 上CPU不正常修复一列

楼主(2008-07-13):
如题MS-6728上假负载一切正常 上CPU复位常亮 CPU无电压 还以为是电源IC故障带不起负载呢 ?换了也一样 后查CPU周围电路发现一个Q5的三级管 一脚3.3V电压另两脚均无电压输出 找了一个差不多的三级管换上一脚电压起来了1.3V.上CPU通电OK CPU正常跑码;我想这应该是CPU保护电路上的  CPU没插好可能会烧此管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呵呵 反正主板修复 长经验了 !

网友:
看不到图,估计这个1.2左右的是CPU的参考电压点.

网友:
是VCC_VID电压,
MS-7依据这个电压发出VID_GD,再通过一个三极管转出VRM_EN,从而发出CPU电压

网友(2009-06-09):
按照飛翔老師的說明,找到了圖紙對照一下.

网友(2009-07-11):
vccvid 1.2v
另那东西不是三极管是个N沟道场管。。

网友(2009-09-09):
你们的资料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