眀基EP71G+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一闪即灭

楼主(2008-07-13):
一台眀基EP71G+液晶显示器,通电指示灯绿灯闪一下就灭,反复按开关即如此。测量驱动板供电电压3.3V 、5V均正常,高压也正常,当拔下屏线后再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亮。后来用一17寸屏代替,开机一切正常。
    请教:原液晶屏如何检修?

网友:
感觉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