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1s电压输出异常

楼主(2008-07-13):
50V输出70V,80V输出91V,5V输出4V,6.3V输出11V,15V输出7.8V。请教是前级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该电源没有光藕。
电源

网友:
负载一般不会引发这种故障.检查电源部分包括开关变压器本身.

网友:
不知道你这电压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得的,最好是在开机瞬间测一下,有可能显示处于保护下,这时负载可能空载电压升高,不过5V电压不正常,先要把这组电压弄好后,再检查其他的。看看5V的形成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