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V7开机跳40

楼主(2008-07-13):
请教各位大哥:一块升技KV7主板,VIA芯片的,上电就跳40,40之前没有跳任何码,上假负载测CPU各工作条件都正常,内存及南北桥供电也正常,试换IO.和14.318及32.768结果依旧,BIOS程序也刷过,还是不是,现在没撤了,还请各位大哥指教!!!感谢!!!

网友:
上真CPU试下

上电就跑初始码40?既然各条件都正常,哪就上下真CPU再看下跑码,如果还不成就用手按下哪些常会出现虚焊的座子或芯片,如果没有问题就沿帧信号查下!!

网友:
按照CPU不工作来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