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C17纯平显示器灯闪烁4-5秒后常亮黄色灯

楼主(2008-07-13):
今天接了个NOC17纯平显示器。现象是指示灯常闪烁。
我估计是里面有烧毁原件保护了。打开看后。S效正电路的三个MOS管全烧了,还有同路的一个电阻也烧了。其他地方我测量没有在烧的地方。
可换上东西以后(全是同型号的)还是不行。现在现象是指示灯闪烁一会后常亮黄灯。。不只还有哪里没有注意到。请大家帮帮忙。。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现在电压除了正负12有。不过只有3负左右。其他电路没有一点电压。。

网友:
有故障,电源保护了.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查一下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