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显示字符

楼主(2008-07-13):
一台17寸AOC的CRT显示器型号是:771s  过几秒钟自动显示字符
量芯片NT68F65UG的17脚对地阻值正常,面板menu开关也是好的
困惑中,希望不是CPU坏了

网友:
1 换按键
2看给按键板供电的5V线路上是否有电容有地话换了
3刷EPROM

网友A:
1.CRT的CPU那里买得道呀。
2.按键是好的。
3.按键是和电阻串联连接到CPU的,哪有5V供电
4.刷EPROM可能可以修复,但用什么刷呢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90%以上故障排除.....你焊下来再判断开关.已经不准了.按键在受热时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RT的CPU那里买得道呀。
2.按键是好的。
3.按键是和电阻串联连接到CPU的,哪有5V供电
4.刷EPROM可能可以修复,但用什么刷呢

1你这个情况CPU坏的几率特别小
2按键你怎么确定是好的 舍不得几毛钱?换了啊
3按键我不管他串联什么但肯定有电吧?他就是通过拉低电压实现的 看那条线路上找找 难道不会跑线路?
4EPROM不会刷么?用24C编程器就可以刷 不会刷自己去制个

网友:
1.按键我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2.EPROM换了也没有问题
3.综合显示器的对比度和亮度都还不错---都至调到70,我投机取巧,直接把AUTO按键短接了,让主菜单永远消失
  故障解决了,顾客放映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