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无显示(已解决)

楼主(2008-07-13):
长城1772ed无显示,不接主机有屏显,接主机有高压起动,一秒钟后断电(指电源指示灯没有灯,次级无电源),断开电感电源正常,请问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
谢谢大家指点
[
]
长城
电源

网友:
先看看信号线哈
还有就是换个分辨率再看看有显示没有
来判断问题所在喔

网友:
刚刚开机的那一下好像有图像闪下就没了,信号线我测了没断

网友:
1772ED S校正电容易失容,C326换一下,我遇到过几台都是次弊病。

网友:
以前碰到三星的有过,是线接到大板上的温压2级管坏了
\

网友:
1772ED 的机器我就没有一个没有维修好的
按我的方法修

网友:
重点查下S校正电容呀。这个电容容易坏的

网友:
断开二次电压和行供电.从升压电感处断开.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看这时电源还出不出现过载保护性故障.如不出现.直接代换高压包.如还出现保护.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从升压电感处断开.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看这时电源还出不出现过载保护性故障.如不出现.直接代换高压包.如还出现保护.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过压保护,接负载一试

网友:
通病了, 直接换高压包吧.
BSC25-0252M的包.

网友:
换c326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