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主板跑CO问题

楼主(2008-07-13):
论坛上的贴子我看过了。但问题几天都搞不定。也打了内存和PCI的阻值。正常。再重申一次。各处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没办法。只好去电子城找高手维修。跑了几家店搞不定,还有一位查了半天说让他再仔细测几天。但一直没搞定。(主板为杂牌火龙王865PE)。请高手回复时不要再说论坛上有很多贴。我只求给我一个详细的维修思路。现在好象在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回 跑CO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5%DCCO%D7%A8%CC%E2
这是 版主 沐风听雨 2008.5.29发的  跑CO专题,写的很全面了,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跑CO专题

刚才看了专题里面的贴子,没有CO这一专题,在此开贴讨论CO不过的专题

总结几点我对CO不过的检修:
(1)CPU座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2)主板超频(478的板上会有100MHZ和133MHZ选项,据CPU选择适当的频率);
(3)北桥空焊或都北桥本身损坏。(故障率居高)
(4)BIOS程序不对(经常刷错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5)I/O芯片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6)南桥虚焊或南桥芯片损坏;(建议多挤压南桥试试)
(7)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怎么就没看到呢。我在通过论坛首页进行查找的。CPU座和南桥都压了。I/O也换过两次。只是没有给座子加焊。many thanks for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