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再发IO代换之成功篇

楼主(2008-07-13):
今天10元收了一块845gl,开机触发正常,键盘不起作用,经检查键盘电路没有损坏元件,挂上硬盘提示系统缺少文件,刚好前一阵子收了一个徒弟,于是让他练手,拆掉io根本没细细看型号,当他焊好以后喊我检查,才发现拆下来的是ITE8702F-A,换上的则是ITE8712F-A,并且焊的歪歪扭扭,还吹掉了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想到前一阵子有人问过代换问题,既然焊上了就试验一下吧,整理焊接并补上吹掉元件,挂上硬盘,发现键盘已起控,进入系统一切正常,结合以前几例代换,由此可以看出IO的通用性很强,决不是个例,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坏io提示系统缺少文件,希望以后碰到缺少文件的情况,在排除内存,硬盘线的前提下,大家不妨换个IO试试。
硬盘
文件

网友:
8702和8712本来就可以互换的啊

网友:
很想知道为什么缺少文件跟IO有什么联系?WHY?

网友:
不错不错!我从没这样代换过,只是按同样的型号才敢换 学习了

网友:
俺最喜欢代换的元件了,大力支持

网友(2009-08-21):
这两种IO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提示缺少文件的事少见了。学习了
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代换``````````哈哈

网友:
学习了,原来缺少文件同IO都会有关。

网友:
创新和发明是要一定的胆量和冒一定风险的

网友:
这两个型号的IO本来就可以代换。

网友:
缺少文件也有可能是硬盘问题吧,换IO真是高手

网友:
8702和8712是可以换的

网友:
缺少文件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那 徒儿真是醉打金枝了哦
恭喜板子好了啦 经验也出来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回去要试试才行~~哈哈

网友:
手头也有个板子怀疑8712坏 不知道8705能带换把

网友:
在换之前也要看看引角定义吧,,,要是不一样,会把IO烧坏的吧

网友(2009-10-21):
缺少文件换IO,真是维修的新思路

网友:
反过来换估计不行.一般向下兼容.

网友:
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常用的IO可以更换的型号对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