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8-07-13):
测晶振两脚一脚0.07伏,一脚没有电压,没有电压那脚对地阻值是60欧,拆了106电阻和谐振电容还是一样,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主板的触发条件你搞清楚没有啊。。。不要一看不触发就说是南桥啊

网友:
虽然的菜鸟,但是触发的工作条件还是知道的,只是没有碰到这种晶振对地阻值一脚是1,一脚是60欧的,正常应该都是1吧

网友:
用手压南桥,再测晶振两脚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正常南桥虚焊.如不正常,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南桥坏

网友:
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换晶振或106电阻、谐振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