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这个脚重要不??

楼主(2008-07-13):
华硕板,在整理焊盘时不小心搞掉了一个焊片,属于IOW83627EHF的第3#--INDEX#
英文差死,不知是什么功能,不会就报废主板了吧.

网友:
看看是电容还是电阻啊。。。小的话可以直接短接啊

网友:
照张图片让大家看看啊,要不谁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
好象不是空脚,E文不懂了,呵呵,高手翻译下.

网友:
从英文猜,可能与软驱有关的引脚。
你先不管这个脚,上店看看板子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不管它,你飞个线接上就行了

网友:
哈哈版主也是拼音打字,"电"成了"店".

网友:
应该不是地线!飞线吧!

网友:
那个脚连到软驱的,没事,现在的板子软驱用的少.

网友:
先别管他啊,看看开机用起来能正常没就行啊

网友:
看来论坛里英文水平和我差不多的也不少嘛,上件,驱动安装啥都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