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指示灯长亮,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7-13):
有时开机正常...但是开机一下后黑屏.绿灯长亮,.
有时又能正常工作一整天没事.
黑屏

网友:
应该是脱焊拉。自己仔细找找咯。

网友:
我遇到一个神州CRT是灯丝虚焊您的这个应该是虚焊。您在黑屏时看是少了那住电压就好查些。有时虚焊也搞得人头大。老兄您就漫漫的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