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短路了

楼主(2008-07-13):
1117的4个脚对地都短路,是1117坏了还是南桥,各位大大麻烦说下?

网友:
拆了以后在量。。看还是不是短路

网友:
1117只有三只脚吧。我没见过4只脚的

网友:
南桥挂掉了吧

网友:
如果有网卡 拆掉 ,  还是短路的话就是SB挂了

网友:
主板上的1117大都是三只脚的,没见过4只脚的

网友:
呵呵.中间的两脚是同一个.~~~~~~~~~

网友:
如有网卡,拆掉网卡再量1117中间脚如对地则南桥挂,并伴随着紫线待机时为0V电压.

网友:
5VSB和3.3VSB都短路了,一般是南桥和IO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