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E2004问题 (已经解决)

楼主(2008-07-13):
朋友送我一张主板说他自己拿着没有用。。他说坏了修不好了。。。我说也好吧拿着吧当配件拆,
他走了以后我拿过板一看上面全部是灰尘。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我就用毛刷把灰尘打扫干净然后用洗板水把插槽。。IO。。PCI。。。AGP搞干净。。就正式修板了。。。
   用万能表一测电源插头的12V  5V 3.3V的阻值全部正常,,,然后就上电,,,插上478假负载。。测CPU的主供电1.74
在测PG1.74,,然后在测REST也是1.74。。心中一喜哈哈扳子有救了是好的,,就随手拿一个C2.0的CPU上电测试。。
一上CPU   数码卡晕了跑00。。我晕是什么故障啊。。。。拆下CPU。。。。。上假负载就开始找了。。查到南桥的1.8V正常内存2.5V也正常啊。。PCIA15有复位啊。。于是重新插上CPU通电数码卡报C1一下又没有了。。。。与是我猛按着CPU触开关键一看C1C2——26过了。。我断定是CPU底座虚焊,,就把锡炉打开加焊温度320。。10分钟后取下来冷却以后
在通电一看OK搞定又出现了熟悉的画面。。因为我没有478的灯座就只能用按压的办法来解决啊。

网友:
南桥1.8V在哪里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那板是VIA的南桥。所以才会有1.8V这项供电,在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或管子上可以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