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高压反复启动

楼主(2008-07-13):
dell显示器高压反复启动,开机后听到翁的一声,接着高压启动,随即消失,接着又启动又消失,伴随着启动高压包有叫声,有两太都是同样的故障,另外高压包附近有个放电管一闪一闪的,那为高手修过这样的故障,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说详细点呀。各路电压好多呀?
你有没断开那路电压试试呀。

网友:
"放电管一闪一闪的"高压过高的情况.进口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行包坏了,换新的行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