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众主板跑D1,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7-13):
一磐众945G绿色小板,点开关后当D1,用任何金属或手触碰32.768晶振后正常跑完码,此时机子点亮.点重启开关后当D1,触碰后又正常跑码,换电池,晶振,换协振电容换了好几个,都不顶用.不知何故,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多为SB故障.
冲洗SB,加焊,更换SB.

网友:
悠澜客 -10 不遵守版规 如果可以我一定杀你30点!

网友:
同意,2楼的想法!!

前几天,测的板子。也是跑D1。查CMOS电路才1.8V。感觉是南桥拉低!!更换南桥OK

网友:
一碰32.765就触发多为南桥上面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冲洗南桥再加焊南桥都没解决问题,可能真的是南桥有问题了。
忘了补充说明的是,亮机后就提示,coms 设置错误,提示要按f1进行设置,按F1后出现 Enter current passowrd  连输三次,后面都是带一把x,后最出现在Password check failed ,Press F1 resame .按后黑了屏没反应了。怀疑可能coms 电路有问题,还在检修当中。。。

网友:
还有就是32.768晶真
谐振电容
106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