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品牌机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08-07-13):
TCL品牌机无法安装系统,进行一半就重启,内存,硬盘,电源我都换过,故障依旧,就主板了,主板那里出问题会这样?

网友:
换个别的安装盘试试,最好用那种顺序装机的那种,尽量不要用Ghost的版本

网友:
我试过就是内存的问题.装系统一半时蓝屏.~~~~~~~~~

网友:
换显卡了吗?还有就是CPU温度问题.主板上的问题:如果主板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拆串口屏蔽板载设备

网友:
发现,主机运行一会,CPU,内存,发热量很大,烫手,就连PCI槽的PCB板都烫,主板是集成的,估计是温度高,引起的故障,可我换过电源了,主板的所有供电机制都是由电源IC提供的吗?

网友:
问个很菜的问题?正常重启时,CPU主供电的电压不会发生变化吧?
会拉低吗?

网友:
解决,换CY437后正常,CPU坏的可能小,估计是VID的问题

网友:
把换下来的u换别的机器上试试
看有问题没有
如果没有
再换回去试试
我觉得这样解决的话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U问题,加在其他板一样故障

网友:
先把主板集成的外设备都屏蔽来再GHOST试看,不行的把光盘版系统拷进硬盘再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