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分之1显示的液晶还能不能修理

楼主(2008-07-13):
问3分之1显示的液晶还能不能修理?

从上倒下方向,左面的3分之1有显示,右面的3分之2就没有了,谢谢,

上图,
谢谢指点。

网友:
屏的问题,能修.

网友:
好的,谢谢你,如果这样的液晶屏修理,大概费用是多少钱呢?
谢谢

网友:
屏不好修吧!没有价值!

网友:
好像没   维修价值了

网友:
看来菲克斯的确是高手。。。有机会找你学学去

网友:
没压屏机怎么修呀,应是列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线的问题就好修。需要压屏就算了。成本过高。呵呵

网友:
能修 ...........我刚修好了一台联想17寸,屏型号LM170EG01 .........关键是要知道屏的工作原理及屏电路工作原理,还要有娴熟维修技能............

网友(2008-11-05):
9楼好厉害啊,有机会找你学学去

网友(2009-01-03):
9楼好厉害啊,我也赞成, 有机会找你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还学吖?  晚喇,现在卖才卖7百多`````

网友(2009-03-18):
屏有明显的伤没有,没有就是板有问题

网友:
压什么屏啊,我修好这样的2台了,都是用铜丝一连、泡沫一垫就OK了

网友:
你利害! 压屏用铜丝能连? 一边是塑料,一边是玻璃,你没压屏机你怎连?

网友:
真有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