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是不是核心也就是GPU坏的

楼主(2008-07-13):
小弟刚学修显卡不久,最近弄到几块显卡,显存都是好的,可是就是点不亮,有同学,叫我用万用表测下,是不是GPU坏了,用万用表怎么知道是不是GPU坏了啊

该量那些东东啊,

网友:
看下核心供电点的对地阻值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量下,显卡后边的电容,PCI-E的都在10左右.5 或4也正常.AGP的一般都在12以上.

网友:
这样就行了吗?有这方面的书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