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KST DDR2 800 1G 怎么了?

楼主(2008-07-13):
新购的一条KST DDR2 800 1G 装机自检正常,接着启动系统也能进入WIN XP,可是当点击桌面任一图标启动程序时就死机,(准备拍一张图发上来)各位大侠能否帮我诊断一下是否是条子坏了,帮我指点一下用何软件检查较好?(换一条上去故障消失)
桌面

网友:
你已经用排除法测试出来了 就是内存的问题 测试软件在内存版块就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请问坛子里有检测DDR2的软件吗?(我转了一圈好象没发现啊。。。。)
请版主指点一下用什么软件可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