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ILL的478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8-07-13):
I WILL的478主板CPU不工作。诊断卡显示FF。本来想测各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的。看见诊断卡冒烟出来,马上关掉电源。拿出诊断卡,看见有个芯片烧得有点变色。后来不用诊断卡测得PCI的B16脚3.3V。整块板都没有复位信号。现手上没有同型号的时钟芯片。不知换个芯片行不行

网友:
什么都没测,没有相关数据怎么来判断故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