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5清华同方,图像都集中在屏幕中间。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7-13):
型号是:518XX
图像和文字都集中在屏幕中间-----偏左上。开机有D,D 的声音。有的时候客户拍二下就好了,现在怎么拍都不行。是什么原因啊?今天问了一下朋友,他说调场相位的电位器。可是我还没有学修显示器不知道在那啊。有图的朋友帮忙发一下。谢谢。后来我调了SUB-BRT  ,SUB CONT  ,ABL ADJ这三个。显示器不亮了,一开有D,D 的声音,过一会儿:“啪”不响。
请问一下是我调这三个按钮搞不亮的吗?还有图像都集中在屏中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SUB-BRT
副亮度 调节  ,调过量屏幕黑屏或亮度过大

SUB CONT
副对比度 调节 ,调过量屏幕无图像或图象边缘重影

ABL ADJ
ABL电流 调节 ,调过量保护电路动作,或亮度很低

你调过量(正常范围)后,当然没有图像了。

图像和文字都集中在屏幕中间-----偏左上
----------------------------------------------------------
图像在水平方向“压缩”是行电路故障。

图像在垂直方向“压缩”是场电路故障,要调场输出使图像在垂直方向展开。你调场相位是错误的。场相位当图象出现是上下两部反相时调整。

“偏左上”调 场中心 和 场线性,在调整之前要先调好 场输出(场幅)。

网友:
那我接上电一个一个调可以吗?

网友:
你要看懂了在调。乱调会使故障更复杂甚至会损坏元件。

网友:
不要乱跳那些东西,没有用的,,条乱的出新问题,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二次没有升压或者是行宽控制电路出问题,,,,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行宽管或行宽线圈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