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开机充电灯闪一下掉电

楼主(2008-07-13):
自用的一台IBM T20,好长时间不用了,今天拿出来用,等用了一个小时后关机再也开不开了。
开机充电灯闪一下(用AC适配器)无反映,用电池则什么灯也不闪没反应。
换了ADP3420和ADP3410,连MAX1632也换了,就是不行,待机电流正常,当按开机后电流升到0.2A后立即跌下来。
加焊过H8,P/N 38L2882,P/N 38L2881,VS0018AV故障依旧,2951输出0.1V左右,换过还是不行。
最后换了TB6807,还是不行。
真让它打败了,换板子的心都有了!
请各位兄弟能给个思路!
如果有维修过这种情况的希望能留下您的实例!
多谢了!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板子上的东西基本上我能用万用表测的我都测过了,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场管等基本都过了一遍,实在是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希望有哥们能帮忙看看!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更多人看到帮忙解决了它!
给个思路也行的!多谢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哦!!你该换的都换过了

网友:
昨天,查到资料说这是长时间不用后再次使用电流饱和引起的故障!
有点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哥们,我感觉不像是南桥,要不我拆下来换个试试!

网友:
“IBM T20 T21 T22 开机没有反应且有漏电流问题的解决
最近3片IBM  T 系列的板子,,均有漏电流,但加电没有反应,更换CPU 供电芯片无效,电压正常起来,开关点击没有反应,我公司更换正常板子数个芯片后,总于开机,多数出于,机器电压饱和问题,如不使用机器,而后又突然开机,或使用过程有频繁移动导致”
上面是找到的资料,有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现在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待机电流0.05A

网友:
南桥已换完,故障依旧如故!

网友:
这板现在换板比修板都便宜!

网友:
是的深圳华强这边换板200就OK了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两位的意见,实际现在修的这个板子就是换板子好的。
当时也是一样的毛病,没查出原因来就换了块板子,没想到现在又出这样的毛病,
确实现在这种板子不贵,但是如果不查出毛病来,我估计如果换了块板子还会出现在的毛病!

网友:
现在这块板子好像当时买的只要130

网友:
求求大家告诉我吧,我真的没辄了。。。。。。

网友:
看看充电控制电路有没有虚焊或断线的情况。

网友:
换换北桥看看

网友:
艘换完了  再换什么是啊?

网友:
你换过几个ADP3420和ADP3410????

在从新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既然有同型号的好板的话?为什么不对比好板查找原因呢?
要是我的话我宁可花上一二百大元买上同型号的好板一块对着比较查找问题,这样下次再修这样的板心中应该有数,花的钱也值!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Q40我换过了,不行的,估计是哪个芯片出了问题!
现在该换的都换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还是老毛病,按开机后到0.2A立即跌到0,重复开机都是如此。
3.3/5/12都正常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一下,昨天才修了一个是CPU坏了

网友:
各位,多谢了,多谢各位给我的建议。
1。换北桥就免了吧,个人认为跟北桥没关系,打过北桥大部分点的阻值,认为是正常的,再说北桥比较大,本人做桥用不起BGA设备,从来用风枪,别看南桥说拆就拆,北桥一般不去动它,说不定能搞出别的隐藏毛病来。
2。ADP3421和10都换过两次了,用全新的换的,保证没有问题。
3。我也准备再买一块主板看看,希望下次它出问题的时候能修好,因为现在我都没辄了。。。。。如果下次那块主板坏了还修不好就把机子砸了,呵呵,郁闷着了!
4。Q40我是用7002代换的,看它是个场管,不知哥们是用什么代换的?手头上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相同毛病的上次替换下来的板子,所以没从上面拆Q40。
5。最后保证代换上去芯片全是散新的,大家不用怀疑质量问题!

网友:
U没问题的,我拿到别的地方测过的!

网友:
板子这么便宜呀。哪里能买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多么高手出来看下哈......

网友:
还是cpu电路这块------

网友:
0.05A的待机,明显就高了,是出在待机这一块,主要查3V5V和隔离这一块,试着摸摸有没发烫的元件,用烧板试试

网友(2008-12-07):
把屏连接线拔掉试试  排线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