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726E信号动一下

楼主(2008-07-13):
今天遇到一台神舟笔记本加点不亮:型号:W726E本本开机各部位电压都正常:为走信号:用示波器动下就不走了:数码卡也动一下,显示d2感觉还没到内存:显卡是插卡的独立显卡板:想刷个:BIOS没找到:但感觉南桥复位很慢:加点了过好一会PC卡复位信号才上来:然后再走信号:之后也换过南桥:但故障依旧:不知那位同遇见过此机故障:或有BIOS联系下传一个。

网友(2009-01-14):
晕了,遇到和我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要BIOS的话看下背后的型号,我上传给你

网友:
我个人才疏学好浅但对楼主所说的需刷BIOS存在以下疑点,不对之处恳请高手指正,以便和我一样的菜鸟共同提高.
在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前应是硬启动过程,此时BIOS还没有参与其中吧,当南桥得到CPU供电芯片发出的CPU核心电压好信号后,南桥复位电路才开始工作发出复位信号给相应的设备,各设备复位完成后CPU 才会发出片选信号至BIOS,BIOS得到此信号后才传送相应的数据至CPU CPU 对其处理至此软启动过程开始.处理每一步后的代码,就是我们在诊断卡上看到的代码,
楼主说加点后PCI

网友:
我个人才疏学好浅但对楼主所说的需刷BIOS存在以下疑点,不对之处恳请高手指正,以便和我一样的菜鸟共同提高.
在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前应是硬启动过程,此时BIOS还没有参与其中吧,当南桥得到CPU供电芯片发出的CPU核心电压好信号后,南桥复位电路才开始工作发出复位信号给相应的设备,各设备复位完成后CPU 才会发出片选信号至BIOS,BIOS得到此信号后才传送相应的数据至CPU CPU 对其处理至此软启动过程开始.处理每一步后的代码,就是我们在诊断卡上看到的代码,
楼主说加点后PCI的复位信号很久才出来,我个人认为是否应查下CPU 供电芯片的PG信号引脚至南样的线路是否存在延迟,南样本身楼主说已换过南桥则此点可能性不大,另外南桥复位电路至各设备复位点的线路是否存在延迟.要说刷BIOS 我个人认为还不到那个时候吧
我说的可能不对请高手给予指正

网友:
这台本本已经修好,是BIOS坏了,不是内容损坏,更换好芯片后,重新写BIOS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