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维修一例

楼主(2008-07-14):
今天接到一块华擎P4I45GV,上电几秒就保护断电了。这时摸到CPU供电下管Q31发烫,测量已经击穿,取下后更换一个再上电,没一会又断电了,测量后发现又击穿了。取下后,测量板上G点值为1,追线路,连到L6916D的1pin,取下它后,阻值恢复到5XX,更换L6916D和Q31后,再次上电,运行稳定无问题了。发上来给大家分享参考下,给自己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网友:
对于CPU供电电路有问题的板,各MOS管本身阻值及其各脚的对地阻值是检查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