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宽大,不能调整,并有枕形失真

楼主(2008-07-14):
一台LG713的显示器原来是高压包和行管换了以后,行宽变到最大,没办法调整, 菜单上数字是变化的,可显示没有任何的变化,并伴有枕行失真, 也同样是没办法调整, 其他功能都正常,行宽管的G极只有0.56V,正常是4V,D极有16V,行宽管正常,换过SAA4849,逆程电容和上下阻尼管都没有明显的问题,故障还没有解决,请问老师们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网友:
检查亮度控制前边的两个推挽放大管  并且检查CS校正电路是否有损坏

网友:
行宽管?...这代表什么..?
听你的描述明显为枕校电路出了问题..
    重点查枕校管到上下阻尼二极管之间的电路...
枕校管一般都是达林顿三极管TIP122..少部份是中功率管.代换时要注意....
    还有下阻尼管二极管也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