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故障也怪

楼主(2008-07-14):
一台联想19标屏,开机亮几秒就黑屏,看来故障像灯管,高压板或mcu,反正是简单故障,此类故障修好了很多了也,可这台显示器就怪,装了盖好多次了不行,修理过程,打开显示器正准备测试,发现好了,不灭了,以为有假悍,先通悍再说,没上盖试机长时间不灭,暗喜以为又省材科了,把显示器装好,一试又发老毛病,再开机查,开始几次通电要灭,几次后又不灭了,如何试都好,又装又试,又发老毛病,又开机拿出屏和电路板,插上电和信号,开始几次不行,多开几次又正常了,如此四五次折装,最后不上面框,只把屏和电路放入后盖也一样的发病,拆出后盒试几次就正常了,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一放入后盖,重新从后盖洞插上电源和信号,开机就亮一下灭,此机较新,亮时屏亮度很正常,即灯管一点不老,板子也无假焊,怪也,怀疑屏放入后盖压破了灯管线,可没查出,加上是轻放并未上缧丝,,还有怪的是拿出来试时也是坏的,要多开几次才一切正常,只要不放入后盖,放多久来开都一切正常,几天了没装入后盖,显示器用起很正常,郁闷中,这几天太忙,改天换灯管试下,但凭感觉灯管肯定良好,要是自己用就不要后盖了,老师们有何高见

网友:
肯定是那里接触不好,重点看导线是否有折弯处内部断线和接插件处接触不良,与灯管应该无关!

网友:
仔细检查
看装盖子时有哪些地方有可能造成短路

网友:
这个屏和这个后盖还没有登记!

网友:
最终还是换板解决问题,但原板没查到有坏件